Capture中Design Cache中的器件不能拖到原理图中吗?

楼主(2008-03-27):
见题
原来好像可以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题
原来好像可以的么

Ctrl+C    Ctrl+V

楼主:
o_o谢谢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C    Ctrl+V

哥们。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不行的

先复制到新建的元件库中
再加载那个元件库

网友(2009-03-26):
可以,先建个*.olb,然后再把你想要的PARTS直接拉到你刚才建好的东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