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开一个PCB文件,总是在十字中央出现一个沙漏,而且PCB响应也很慢!

楼主(2008-03-27):
我使用的是pads2007,在打开一个PCB文件时,总是在十字中央出现一个沙漏(好像在处理什么没返回似的),在Router里面又没有,而且PCB响应也很慢,以前是没有的,就是上次打开了一个protel转过来的PCB文件后就有了重装了也不行!请教一下各位,谢谢!

楼主:
请教一个很少遇到的问题!

晕,图抓不下来,一抓下来就没那图标了!我在选择打开方式打开PCB文件的时候,里面的推荐程序有四个,一个是PADS,一个是Protel,一个是ORCAD,还有一个却是Internet程序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桌面/资料,我现在想把推荐程序里面的ORCAD跟Internet删掉,怎么做才能删掉啊?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右键点出这个文件的属性,里面的打开方式选择为你要的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