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冲下冲得提问,还请多指教。

楼主(2008-03-27):
过冲是由于电路切换速度过快以及上面提到的反射所引起的信号跳变,也就
是信号第一个峰值超过了峰值或谷值的设定电压。下冲是指下一个谷值或峰值。
过分的过冲能够引起保护二极管工作,导致过早地失效,严重的还会损坏器件。
过分的下冲能够引起假的时钟或数据错误。它们可以通过增加适当端接予以减少
或消除。
我想请问一下,这里的第一个和下一个,应该怎么理解呢?我不太明白。

网友A:
如果第一个是峰值,下一个必然是谷值,反之亦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第一个是峰值,下一个必然是谷值,反之亦然!

哦,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