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反射机理

楼主(2008-03-27):
入射信号电压Vi 向着分界面传播,而传输信号电压Vt 远离分界面而传播,入射电压穿越分界面时,产生反射电压Vr ,则有:Vi  +Vr =Vt  相应的当入射电流Ii 穿越分界面时,反射电流Ir 和传输电流It  的关系为:Ii  − Ir = It

请问下,为什么电压是加号,电流是负号呢?

网友A:
反射电压Vr可正可负,要根据反射系数来确定
反射电流由于是逆向入射电流方向,故这里是取做减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射电压Vr可正可负,要根据反射系数来确定
反射电流由于是逆向入射电流方向,故这里是取做减号

谢谢!不过还是有点不明白,反射电压的正负是针对地而言的吗?
如果针对地而言,那反射电压是负的话,这样根据网孔方程,那电流不是顺着入射电流方向了吗?
图在附件,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入射信号电压Vi 向着分界面传播,而传输信号电压Vt 远离分界面而传播,入射电压穿越分界面时,产生反射电压Vr ,则有:Vi  +Vr =Vt  相应的当入射电流Ii 穿越分界面时,反射电流Ir 和传输电流It  的关系为:Ii  W ...

这些反射是正还是负,归根到底由边界条件决定:
边界上切向电场连续,法向磁场连续。
电场对应电压,磁场对应电流。

可以这么简化模型进行考虑一种简单情况:
由于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压近似是电荷产生的电场决定,那么当一束电荷越过不均匀的界面时候,在界面是一部分电荷沿着原来的方向流过,一部分电荷被反射,那么反射电流就应该是相反的,穿过的电流和原来保持一致;对于电压呢,无论反射还是传输,由于电荷不变,所以在界面上极性保持不变。

网友:
这个解释比较通俗

引用 网友B:

这些反射是正还是负,归根到底由边界条件决定:
边界上切向电场连续,法向磁场连续。
电场对应电压,磁场对应电流。

可以这么简化模型进行考虑一种简单情况:
由于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压近似是电 ...

正所谓深入浅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反射是正还是负,归根到底由边界条件决定:
边界上切向电场连续,法向磁场连续。
电场对应电压,磁场对应电流。

可以这么简化模型进行考虑一种简单情况:
由于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形成,电压近似是电 ...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