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重装GHOST XP SP2后PADS2007装不进

楼主(2008-03-27):
(求助)重装GHOST XP SP2后pads2007装不进

电脑在重装GHOST XP SP2后,再装PADS2007时,发现PADS2007在点击Install PADS Products时后,出现对话框点击后就无反应如下图所示,呐闷!特贴出来求助!!!

网友:
    最好把注册表清理一下

楼主:
    还请详述一下如何清理注册表,因我之前还从没修改过注册表!

    其待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重装GHOST XP SP2后PADS2007装不进

    电脑在重装GHOST XP SP2后,再装PADS2007时,发现PADS2007在点击Install PADS Products时后,出现对话框点击后就无反应如下图所示,呐闷!特贴出来求助!!!

    群里有发布里个注册表清理工具
    RegSupremePro
    是allen版主发布的,你不妨搜索一下

网友:
    GHOST的操作系统太烂了,我的也装不上PADS~

楼主:
    后来我将PADS2007从移动硬盘复制到本机硬盘后又安装上了,真是呐闷连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
    我的是装到一半就没反应了~

网友:
    kely''zhang的注册表清理方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17-1-3.html

网友(2008-05-03):
    这个问题可能和虚拟光驱有关

    如果你用的是盗版的话,发生这种现象和虚拟光驱有关。解决方法如下:
    1、用虚拟光驱软件将相关文件重新制作成虚拟映像,再安装即可。
    2、如果还是不行,将相关文件或制作成的虚拟映像刻成光盘,再安装即可。

    如果你用的是正版的话,请联系mentor公司。呵呵

网友(2008-07-30):
    慢慢搞吧

    慢慢来吧

网友:
    不要解压,直接在压缩文件里安装就可以了!不过有点慢!但是能安装!我就是这么装上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把ghost重新装了个就可以了。。。。PADS2007的GHOST系统好像是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