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印不翼而飛

楼主(2008-03-27):
我用的是pads2005,在應用的過程中,原來是有的,突然有幾個元件的絲印不翼而飛了,不知是怎麼回事,元件絲印層是絕對沒錯的,以前5.0版本從來沒有這種情況。

网友:
    看看是不是那些层的颜色给设置成黑色了呢

楼主:
    沒有,我就是這樣感到奇怪。
    感覺太神奇了,其它的元件絲印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我就是這樣感到奇怪。
感覺太神奇了,其它的元件絲印好好的
    如果方便就发上来
    让其他高手分析一下
没用过老版本的powerpcb
    不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不小心给删掉了,你可以选元件.然后点没有丝印号的那个元件.然后点右键.选ADD NEW Label.那个元件的丝印号就又加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不小心给删掉了,你可以选元件.然后点没有丝印号的那个元件.然后点右键.选ADD NEW Label.那个元件的丝印号就又加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问题.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

    是个好办法,不妨尝试一下。
    我以前还曾经遇到过因为PCB decal(其他地方下载的lib)中没有name属性,结果在layout中,当拖动元件时就能看到ref name,放下元件就没了,这个问题折腾了N久,才发现是lib的问题

楼主(2008-05-21):
    謝謝,各位好心人幫忙!

网友:
    試試

    右擊元件,查看屬性裡,LABLE標籤裡的U1 7400的標籤點開,修改一下,就OK了,我以前也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也是搗估了半天

网友:
    谢谢五楼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