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快速分析出地环路?

楼主(2008-03-27):
看书说地环路大大地坏,使PCB受电磁干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地环路相当于环形天线产生了感应电流么?

如何快速分析出地环路?然后把它灭掉呢?

网友(2008-05-01):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02-10):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1、在电脑对PCB铺铜后,对地回路进行详细分析;
2、用频谱仪连天线后对工作的PCB进行空间多角度扫描,看有那些点干扰大,再对源头进行分析;

网友:
地环路的定义是否可以着重到电源管理芯片上,个人认为电源产生的大电流对单板的供电稳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网友(2009-06-20):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我也想知道阿

网友:
怎么样才是地环路啊,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