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楼主(2008-03-27):
画原理图时,我想让所有电阻值相同的电阻一次性都附上相同的值,而不用一个一个去改了, 有办法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画原理图时,我想让所有电阻值相同的电阻一次性都附上相同的值,而不用一个一个去改了, 有办法么
    全部选取然后统一编辑即可 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选取然后统一编辑即可 不难

    能详细跟我说说么,我是新手

    numbdemon -2 "新手"

网友:
    参考这个帖里面的内容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132&highlight=%2Bmengzhuhao

楼主:
    比如说我希望产生下图中的效果,我全选了PHOTO
    怎么让值不显示
我全选了RES 我在表的最后一项VALUE中一个个改的
有更好的办法么

楼主:
    谢谢你,我懂了,试试看

楼主:
    但是好像不能让photo的值消除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