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new part时总出现下面地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28):
Warning:  A pin with  the name “GND”ist duplicated on the part!!
如何解决该问题!!多谢谢!!!

楼主:
难道大家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大家来看看,如何解决?多谢谢!!

难道大家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大家来看看,如何解决?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大家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大家来看看,如何解决?多谢谢!!

Part里面的GND重复了,你把GND管脚都改成Power类型的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如果在part还用其他地管脚相同呢(不包括电源和地管脚),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多谢你地回答,你对orcad十分的了解。我是新手,可能以后常有问题请教,在此先谢谢了!!!
这样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如果在part还用其他地管脚相同呢(不包括电源和地管脚),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地回答,你对orcad十分的了解。我是新手,可能以后常有问题请教,在此先谢谢了!!!
这样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如果在part还用其他地管脚相同呢(不包括电源和地管脚),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呢?

采用增加后缀的办法命名,如NC1,NC2,NC3.........

网友A:
是的,就是帮主

说的那样,ORCAD是不允许除了POWER脚外的其它管脚同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那样,ORCAD是不允许除了POWER脚外的其它管脚同名的;

伴随着SPB版本的升级,OrCAD和Allegro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原理图到Layout的这个过程的检查和限制也越来越多。
当然也不是抱怨了,这样做毕竟也是向规范操作进步。如果不适应的话就用低版本的OrCAD和Allegro软件,哈哈,绝对够自由!

网友(2011-09-10):
暂时没有碰到此问题,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