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非电器属性线的某段线段?

楼主(2008-03-28):
如何删除非电器属性线的某段线段?

网友:
作图模式下可以,Draw Mode

楼主:
我是在作图模式下操作的,但不知道使用什么命令可以删除某一段线段啊!

网友:
按住SHIFT点这边,再点那边,可以删除了一段了!

网友:
用DISSOLVE命令图标炸开它,再单选删除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