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NAVIGATOR 5.1有问题

楼主(2008-03-28):
不能在orcad9.2和pads2005之间同步!
不知道什么原因,建议大家还是用PCBNavigator5.0!

网友(2008-07-03):
是的哦,我今天花了一天的时间把orcad10.5卸载

掉,装了orcad9.2和PCBNavigator5.1,还有之前的pads2005,不行啊;那个orcad10.5也不支持PCBNavigator5.1;另外,PCBNavigator5.0哪里有下载呢

网友:
    我重来不用这个软件 都是把orcad转logic后与pads同步的

网友A:
    10.5可以同2005同步,是你不用会

网友:
    用同步的是50。1

网友:
    怎么用呢?

引用 网友A:
    10.5可以同2005同步,是你不用会

    能传个图上来看看吗?

网友:
    我觉得在ORCAD里面,不如在LOGIC同步,ORCAD里面同步时电脑好卡,而且不能同时选择多个元件

楼主:
    我觉得这个软件很好用啊,速度慢只是第一次同步才有,然后会很快的,而且还会给出报告,告诉你哪些器件网络更新了,还会告诉你哪些封装不对等等。
就是使用5.1同步后发现根本没有动作。

网友:
    有没有人有PCBNavigator5.0呢?

    有的话请放在资源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