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spice仿真和PCB仿真

楼主(2008-03-28):
我觉得有些同志没整明白:
Pspice是一种功能仿真,是仿真电路的功能,是基于电路原理的仿真。类似的软件有WB,LABVIEW(都没用过)。
而PCB仿真则是仿真SI即EMC和EMI等问题,是基于电磁场方面的仿真。它并不关心功能方面的问题。类似的软件有hyperlinx,specctra等。

网友:
恩,有道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些同志没整明白:
pspice是一种功能仿真,是仿真电路的功能,是基于电路原理的仿真。类似的软件有WB,LABVIEW(都没用过)。
而PCB仿真则是仿真SI即EMC和EMI等问题,是基于电磁场方面的仿真。它并不关心功能 ...

我觉得楼主的说法值得讨论。一般来说,Pspice仿真的结果是电路要求的功能,可以成为功能仿真。
PCB的仿真,如果是计算SI或者PI或者EMI等,现在的软件基于电磁场,S参数是其中一种计算结果,S参数其实也反映的是PCB的功能之一。如果S参数不满足,其实表达了PCB的功能不能完成。而且在现代更高速的设计里面,比如DDR3,RapidIO的spec里面,已经明确要求S参数满足一定要求,也其实是保证功能的一种体现。
从电路与电磁场角度,用电磁场可以推出电路理论的,从这个角度讲,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也不能笼统的说是不是功能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的说法值得讨论。一般来说,Pspice仿真的结果是电路要求的功能,可以成为功能仿真。
PCB的仿真,如果是计算SI或者PI或者EMI等,现在的软件基于电磁场,S参数是其中一种计算结果,S参数其实也反映的是 ...

电路的功能和你说的PCB的功能是不同的。这里电路的功能指你说设计的电路是否能完成你预先设计的功能,PSPICE里并不考虑你的电磁环境,也就是你的电路不受到干扰,也不干扰其他电路,而PCB的仿真,很大程度是在仿真相互干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的功能和你说的PCB的功能是不同的。这里电路的功能指你说设计的电路是否能完成你预先设计的功能,PSPICE里并不考虑你的电磁环境,也就是你的电路不受到干扰,也不干扰其他电路,而PCB的仿真,很大程度是在仿真 ...

电路需要实现电路功能,PCB也同样实现PCB功能。
Pspice得到了电路信道的response曲线;
SI/PI等软件仿真PCB得到了pcb信道的response曲线。
我觉得深层次理解,都是功能仿真。我们需要改变以往对于PCB的理解,也应该理解PCB是为了功能而实现,pcb的仿真也是功能仿真
--欢迎拍砖

楼主:
主要是有同志在学习仿真时有点混淆

1、对于spice来说,它所关心的是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能达到预订的响应结果,即电路的正确与错误。但它对信号之间的电磁干扰不会考虑。
2、对于hyperlinx来说,它所考虑的是信号的布局、布线、平面是否合理,即信号之间的电磁干扰。但对电路设计的正确与错误并不关心(这些是原理图的范围)。

其实两者都是一种模型,即输入输出能否达到预设的结果(即设计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对于spice来说,它所关心的是电路设计是否合理,是否能达到预订的响应结果,即电路的正确与错误。但它对信号之间的电磁干扰不会考虑。
2、对于hyperlinx来说,它所考虑的是信号的布局、布线、平面是否合理,即信 ...

恩,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赞同,两者都是功能验证,只是侧重的对象不同。

网友(2012-05-25):
    四年前的讨论让小弟许久的疑惑茅塞顿开了,谢谢前辈们啊!

网友(2012-10-23):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