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PSPICE问题!

楼主(2008-03-28):
Creating Pspice Netlist
Writing PSpice Flat Netlist F:\CAD\ZXX\or_1-PSpiceFiles\SCHEMATIC1\SCHEMATIC1.net
ERROR [NET0085]   Part Vi has no 'FIRST_NPAIRS' property

高手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否你的V1没有配置。此是分段线性电源,是由(T1,V1)、(T2,V2)、(T3,V3)等8个点连接成曲线的电压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值该怎么设置最好呢?

网友:
一般就用Vpulse做仿真,Vpwl一般用来做此非规则重复的激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