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layout的第一块板

楼主(2008-03-28):
小弟刚学PCB layout没多久,这是我第一块安排打样的板子(之前都自己画着玩的),请大虾们指点指点,多提宝贵意见。学习中!!

网友:
能不能留下QQ号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请问LZ,U1是邦定元件吗?

楼主:
    对的,U1是邦定元件。

网友:
    不错了,算及格

楼主:
    及格了!
    大虾们,多提点意见吗!学习学习。

网友:
    好靓,的板改天我也传一块

网友A:
    不错不错,有些小问题以后注意点好了,养成好习惯
1.如果可以的话,过孔不要打在焊盘上,更加不能打到邦定的IC里面去,如果有空气进去很容易造成晶片或邦定线的氧化
    2.电源和地线可以再粗一点,可以用大一些的过孔
3.电阻和电容封装还是区分一下比较好,方便生产.尤其在元件丝印比较密的时候有时候不好对号入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有些小问题以后注意点好了,养成好习惯
1.如果可以的话,过孔不要打在焊盘上,更加不能打到邦定的IC里面去,如果有空气进去很容易造成晶片或邦定线的氧化
2.电源和地线可以再粗一点,可以用大一些的过孔
3.电 ...
    “更加不能打到邦定的IC里面去,如果有空气进去很容易造成晶片或邦定线的氧化”
啥意思啊
有时候这些通孔不是为了起到散热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有些小问题以后注意点好了,养成好习惯
    1.如果可以的话,过孔不要打在焊盘上,更加不能打到邦定的IC里面去,如果有空气进去很容易造成晶片或邦定线的氧化
2.电源和地线可以再粗一点,可以用大一些的过孔
    3.电 ...

    谢谢,大侠指点“不能打到邦定的IC里面去,如果有空气进去很容易造成晶片或邦定线的氧化”以后加强注意!

网友:
    刚下载,看了一下,提几点建议:
1.上传时请注明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2.上下两层有很多网络之间平行或相交:建议在layout时注意用地保护其中的重要信号。
    3.有很多电源网络需要重新处理:根据电流大小调整线宽。
4。时钟线应该注意保护(osc1/2)。
    5.走线时恰当的使用了泪滴。
    6.由于没有完整的大地层,运用地孔把两层连接在一起,也是一个方法。

    抛砖引玉,欢迎诸位拍砖

网友:
    是个测仪表来的呀!不错哟兄弟!第一块板比我第十块还好!!!!!!!!!

网友:
    画的很好啊,学习学习

网友(2008-05-26):
不是用protel打开吗?为什么我下载了打开不了?

网友(2008-08-13):
谢谢啦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
pads格式的,双面板,不过还行,

网友(2009-02-02):
俺是来学习嘀,

网友:
我也是初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