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关于VIA 的问题

楼主(2008-03-28):
提一个关于VIA 的问题,很多射频PCB ,在两块很大空白面积的GND 平面之间打VIA ,是为什么呢?
低频PCB 需要这样吗?

楼主:
有朋友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2008-06-13):
高频的要多点接地,低频的单点接地。
模拟和数字地也要考虑单点接点。
可以在网络上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A:
特别是射频的要考虑接地的良好和地环路尽量的小,降低地阻抗,减少干扰,所以要多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射频的要考虑接地的良好和地环路尽量的小,降低地阻抗,减少干扰,所以要多点接地。

同意樓上的
把我要說的說了

网友:
给我加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