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封装的坐标原点定在0,0上

楼主(2008-03-28):
画封装的时候,经常干的事情是把1脚放到0,0,然后定好数量,一股脑儿添上,因为一般的器件对称的很多,所以想把封装的中心放到0,0上去,针对已经做好了的封装,有没有好办法?我现在的做法是全选,然后移动,感觉不方便啊。
谢谢大家

楼主:
这个问题问的着实不好,我的意思是,如何能比较方便的定位一个封装的0,0点,比如protel99里面有一个set original point ,可以指定哪个脚是坐标0,0,allegro有没有类似功能。

网友:
在 setup  的  drawing  size  里面

如图:

网友A(2008-09-24):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画完PCB封装后,点击Edit----set reference------center即可

网友:
16.01里怎么没有这一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画完PCB封装后,点击Edit----set reference------center即可

15.5中也没这个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做封装的时候把第一个脚的焊盘放在 x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