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中使用中的一个小技巧

楼主(2008-03-29):
protel 99中对于整体的话我们可以对它进行90度的旋转,那可不可以对PCB整体进行任意角度旋转呢?

楼主:
已找到解决方案

自己已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了,共享给大家.
按下面的图顺序操作即可

网友(2008-10-07):
我还没斜放过器件,对于加工等有么影响?

网友:
恩,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如果只是改整体器件角度(不包括走线)的话,。使用整体修改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网友(2011-05-19):
SA
MO
输入数字
正数是左旋 负数是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