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惑蛇形走线

楼主(2008-03-30):
A说:蛇形走线有 减小信号延迟差距,阻抗匹配,滤波的功效。
B说:蛇形走线没有滤波的作用,只有时序匹配的作用,且尽量少用,会增加串扰,使信号变差。
问:蛇形走线到底有没有滤波作用?还是不同场合,功能不同。
       (可不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最好有图片)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是啊,希望高手支招

网友:
    除特殊设计外,常规的蛇形走线目的只有一个:调节延时,匹配时序。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电路就是延时作用

网友:
    除了时序匹配应该没有其它好处

网友:
    滤波?

    可以滤波?这个很难理解.
    一般都认为是对高速信号线的时序匹配,当然还有消除反射等因素

网友:
    应该是只有时序的时候用到,
    至于滤波,认为是不可能,
不过还一种想法是不是把蛇形线的长度等算出来,再算其阻抗,然后到滤波作用,这个难度大点吧,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时钟走线多用到蛇形走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