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中一句话的理解

楼主(2008-03-30):
RBX 2 12 117.486 TC=2.815M,503.797N
关键是后面TC那项是什么含义呢?还有假如我要设置一个这样的电阻,该怎么设置后面TC那部分呢?谢谢!

网友(2008-09-23):
TC,TC1,TC2等是温度系数,具体公式可以看手册。
一般这个不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