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下面地的问题,请告知,如何解决

楼主(2008-03-31):
我在建新地的part时,处于好奇使用了下拉菜单中地convert命令。然后在存盘该part时总出现如下地提示:
The pin assignments for the normal and the convert parts do not match,. Do you save thsi part anyway??

这种提示严重吗,该如何解决,多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建新地的part时,处于好奇使用了下拉菜单中地convert命令。然后在存盘该part时总出现如下地提示:
The pin assignments for the normal and the convert parts do not match,. Do you save thsi part anyway??
 ...

使用的时候不要选择convert的元件就行,

楼主:
重新做该元器件地库,工作量太大了?

问题是一个FPGA有1148个pin,总共16个parts,其中一个parts使用了convert命令,不使用该元件,重新做库,工作量太大了?
还是仅仅该part不用使用? 但是哪个part使用了convert命令,我也忘记了。如何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一个FPGA有1148个pin,总共16个parts,其中一个parts使用了convert命令,不使用该元件,重新做库,工作量太大了?
还是仅仅该part不用使用? 但是哪个part使用了convert命令,我也忘记了。如何解决呢?

摆放元件还是照常用就行了,从库里拉元件出来的时候会让你选择的,那个part不选择convert模式就是normal模式,照样能用

楼主:
多谢大侠,明白了!!!

多谢大侠,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