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31):
我刚刚开始学习allegro 有很多不懂的,象大家请教下!

     1,就是对于已有的独立两个原理图,我怎么做才能把他们变成层次形原理图?!
     2,在ALLEGRO中我们的原理图器件他的电源和地默认的都是VCC和GND,而且是隐藏的这在使用时很不方便,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修改下那?
    3,在画PCB时我们怎么改变过孔?

网友:
1、不是很清楚
2、把它显示出来 ;   要不就添加个网络应该可以吧  。   像这样 在弄个电容

3、添加多个孔,走线时用那个就选那个

或者给NET赋个属性

如果是另外全部替换孔的 可以这样

其它的不懂了   收工

网友A:
2,网络重复命名也许会带来错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网络重复命名也许会带来错误吧?

我看有人这么做的,     不过网表中网络名都是VCC ,  应该有个优先级的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不管有没有优先级

在同条网路上给两个名字连谈都不值得谈,因为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同条网路上给两个名字连谈都不值得谈,因为没意义;

哦~
那对于只用到其中一个逻辑门而只画出门电路的器件   怎么连VCC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