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走线是选用Layout多还是Router多

楼主(2008-03-31):
PCB板走线是选用Layout多还是Router多:

1.PCB板上元器件在布完局后走线时,是选用Layout工具多还是Router工多!

2.目前我正在Layout一款两层板Card Reader,在Router中全局自动走线时两分钟便走通了不过走线太乱,一看过不了EMI,删除所有走线便全部手动或半自动直线,发现在Router中走线灵活一点,但没有数据线如D0---D6的集体走线工具,在Layout中才有。

特请教各前辈!

网友A:
感觉还是用layout手动走线比较好,当然,如果你能把规则设置的很好的话,router应该也能走出不错的线来.不过我估计大部分公司都会要求手动布线吧!

网友:
s 要想练走线还得用router,最因为它走线的功能确实比layout强大,还有layout不能走差分线,

网友:
2楼说的不对吧

怎么router成了自动布线的了。这可不对!
router是个交互布线器,手动自动都很好!
不过,router确实不能BUS布线。

网友:
placement-PADS layout
routing-PADS router

楼主:
  在双层板中利有自动布线工具全局布线的布通率确实很高,但在实际的PCB板中用到的可能不多,因为自动走出来的线是很乱,一看就知道根本过不了EMI,若在自动走出来的线的基础上来手动编辑花费的时间可能比从新全部手动走线更多。

  因我现从事过的PCB板设计有,USB Hub、Card Reader、USB to IDE、Sata to IDE等电脑周边配件,我都是用的Altium Designer软件Layout的。因上述机型考虑到成本我在设计时都选用双成板,所以全部用手动走线,做成成品后做EMI测试都是一次性过关。但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Layout 过PC主板、显卡、PC电源主板之类PCB板,此类板一般都在四层板以上,加上电源、地线层后自动走线可以走的很漂亮,后续的手动编辑工作量也会相应减少。

 上述的观点是否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各前辈指导、讨论、大家互进!!

楼主:
是不是我的讨论话题不够专业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
但没有数据线如D0---D6的集体走线工具,在Layout中才有。www??????

我都不知道POWER中的集体走线工具在哪也?能不能告诉我?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明白你的话,如果你想知道prower  latout走排线的话如上图
                                         如果你想知道prower  router走排线的话当我没发过

楼主:
有问题贴出来大家讨论互进 互益吗!Tian Hao 也不必过于谦虚!

网友B:
rourer自动步的很不好

我步个4层,过孔打的到处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步个4层,过孔打的到处都是

说的很对,但是router手动走线也会比layout快很多

网友:
重要的线手工布,完了,其他线自动布~~~再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用layout手动走线比较好,当然,如果你能把规则设置的很好的话,router应该也能走出不错的线来.不过我估计大部分公司都会要求手动布线吧!

 更正下,我说错了,router是个不错的布线工具,感觉在设置规则上比layout强

网友(2009-04-10):
回复 网友A:
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实现bus 布线?b]

网友:
这个在教程里一般都有,但是好像pads布总线很不好用

网友(2009-06-19):
我两个都用 那种一把一把的线我一般都用router走 主要是不想出现很多间距错误 调线的时候很方便 电源和地之类的我还是习惯用layout走

网友:
从来不用自动布线 用不好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