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丝印时遇到了问题...

楼主(2008-03-31):
本人在画ATmega169的PCB封裝时,先画好PAD再去画silkscreen.
   我是用rectangle画了一个矩形,但是我想要在左上弄一个缺角做一个标志以注明PIN 1的起始位置,但想删掉一段再画,但一删就把整个图给删了.
    请问如何修改这个矩形丝印变成我想要的图形

谢了...

这就是画的一个矩形丝印

这就是画的一个矩形丝印

我想要的效果是这样

我想要的效果是这样

网友:
你可以右键选择 anything,然后点击你要加的那个位置,点右键 add miter,输入你想要的大小就行了.

结果如图:

网友(2008-06-12):
我相应该是先点要修改的位置,然后右键split到另一个要点的位置就可以 了。

网友(2009-12-26):
同意二楼!

网友:
这种丝印一般是正方形,然后再在角上放一条斜线吧,或者在正方形外面放一个L,倒角的比较少见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二楼,在点选位置时一定要点两条线交点的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