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好像不能 显示

楼主(2008-03-31):
网络名;可以吗,各位大侠?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名;可以吗,各位大侠?

显示? 难道要做丝印么?

楼主:
不是丝印啦

是在PCB里面显示网络名啊,就像PROTEL99那样啊;

楼主:
那,看到没?

就是封装管脚上的网络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封装管脚上的网络名

allegro 16.0有这个功能
鼠标滑过去就能看到
15.5你得用Find功能

楼主:
我是15.7,

我昨晚试了一下,不行的;是不是要设置一下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试了一下,不行的;是不是要设置一下那个地方?

楼主:
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
走线的时候右边控制面版上不是有显示吗?

网友:
執行拉線動作後點到pin,在右邊控制面板那裡就會出現name。習慣就好

网友:
其实AD6显示网络名是最爽的!ALLEGRO15.x只能看网络的属性了

网友:
用多了PROTEL,感觉这点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