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原理图和PCB的ECO 问题

楼主(2008-04-01):
我现在知道能够在原理图中生成allegro的网表, 或者在生成网表的地方更新PCB. 但是我想知道用上面的方法, 比如我加了一个器件R1,在我更新PCB的时候能不能在什么地方看到里面有提示说增加了R1,    能不能像pads那样产生ECO 文件, 在导入后或更新PCB后有一个报告文件, 里面显示所做的变化,  谢谢 !!!!

楼主:
谢谢, 请问你平时更新PCB的时候是怎么做的??是直接在生成网表的地方更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呀,你增加了零件后,REPORTS里面的零件总数就变了呀5031

怎么我的Allegro没有Quick Report?只有Report!

网友(2011-09-13):
不错,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