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到ALLEGRO中的属性和规则需要在CAPTURE 设置哪些?

楼主(2008-04-01):
请教高手,传递到allegro中的属性和规则需要在CAPTURE 设置哪些?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高手,传递到ALLEGRO中的属性和规则需要在CAPTURE 设置哪些?
非常感谢

你确定 你的设计需要用到这些么?

网友:
我转到allegro 里面基本上就用了一个封装,还有就是布局时候用的分类属性,这个是自己定义的

其他的都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