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在布线的同时让相同网络的所有trace都高亮?

楼主(2008-04-01):
如何在布线的同时让相同网络的所有trace都高亮?
选择布线图标后,在布线时只能高亮管脚对的飞线,不能将相同网络的所有trace同时高亮,很不方便。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LZ是不是忘了告诉高手们是用哪种LAYOUT软件呢?

楼主:
是在pads2005 sp3的layout中。我先将数据总线的trace布好,然后想从每个元件的对应管脚向总线上布线,通过过孔连接。从pin上拉线,但对应的总线的相同网络的trace不高亮,这样就太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在布线的同时让相同网络的所有trace都高亮?
选择布线图标后,在布线时只能高亮管脚对的飞线,不能将相同网络的所有trace同时高亮,很不方便。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本来就是高亮的,不用设

楼主:
高亮的只是同层的trace。我要将这根线过孔到对应的蓝色的trace上,网络已经存在,但蓝色的trace没有高亮显示。对于这个网络是我特殊找的,为了让大家看明白我的意图。正常是从pin拉线出来,往总线上连,但如果总线的对应网络不高亮的话,就不知道往哪里连了。在pads router中就可以同时高亮蓝色的线。请高手赐教。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找到了。上数第三个选项,高亮当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