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AD6.8图中的RULES如何设置安全间距,谢谢

楼主(2008-04-01):
请教个AD6.8问题,图中的RULES如何设置安全间距,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点!!!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2009-09-23):
我也想知道 楼主搞定了没

网友:
在Design ----rules----Electrical----clearance---里面就可以这只安全距离了!

网友:
补充楼上的。
有图更清楚。

网友:
学习啦,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2010-01-03):
很容易,通过5楼发的图,想建立什么样的间距就选择什么样的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