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衰减与什么因素相关?

楼主(2008-04-01):
信号衰减与什么因素相关?有没有具体计算方法!

网友:
介电损耗是看损耗正切的,实部表征吸收能力,虚部/实部表征损耗能力。
参考RF理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衰减与什么因素相关?有没有具体计算方法!

一般来说信号的衰减于信号本身特性,传输信号的通道特性,以及接受信号负载的特性有关。

1. 介质(包括半导体)损耗,比如微带线的非理想电/磁介质,无线传输的空气介质损耗,光传输的光纤损耗....
2. 金属损耗,有限电导率以及带来的skin effect
3. 辐射损耗:电磁辐射,热辐射等
4.信号本身特性:比如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信道的能力不一样
5. 负载特性: 匹配情况,负载损耗特性等

计算方法目前都是近似办法。

网友(2008-05-01):
低频以导体损耗为主,高频时介质损耗占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