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问题,急! 在线等答案!

楼主(2008-04-01):
刚才布线完成后,输出gerber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说我的工作区超出范围,用CAM Preview 察看时,发现在工作区外有一个多余的dip元件(如附件图示)。该元件不在pads的workspace里面,PADS里看不到该元件,请问如何将它删掉,请高手赐教!!!

楼主:
高手哪里去了?

网友:
没遇见,方便的话就传上来

网友:
1,把ALL LAYER 都打开,在层颜色设置里为每一层都设上颜色。
2,按CTRL+ALT+E
3,在该器件出现的大概位置框选并删除之。

网友:
你的光绘也有部分在外面。。
貌似也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献计献策,但是那个东西更本不在workspace,里面,所以ctrl+alt+e没用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脑中病毒了。

网友:
放在PADS ROUTER 里面看看吧, PCB里好多东西看不到, 放在PADS ROUTER 里就可以看到, 以前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不知有没有帮助.

网友:
我曾经遇过,这个现象好象没有办法解决,不过我们可以想其他办法来解决。
把原来的PCB图全部选中(ANYTHING)复制到新建的一个空PCB里,当然条件是两个都在ECO模式下进行复制/粘贴的哦!!!
  试试吧!!

网友(2008-06-30):
CAM output

1.files->cam->认选一层EDIT->OPTIONS->然后调整X-shift,Y-shift的值。之后preview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位置。
2.上面的那颗小元件要在ECO模式下才能删除,建议打开必要的层面颜色。

网友:
CAM output

另外一办法就是,按ctrl+a,选中全部元件,然后再按住ctrl取消选中你需要的元件,再按住delete删除就可。
不过一定要在ECO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