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01):
1. 画完SHAPE,它不避让任何物,请问还需执行啥命令.可否详细说明,
2.画完SHAPE,需改变层或NET,如何设置?

3. 如何改变形状光标?

网友:
1,设置fixed属性
2,没试过,不过画的时候可以先选择好层和net。
  你可以试下edit,property,添加assignroutelayer,用这个改下
3,没改过。
因为我也是学习这个软件没多少天,不对之处请指出,共同学习。

网友:
1.看shape類型再做解決
2.變更層面可用z-copy,改變net可選中shape右鍵assign net
3.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ui-pcb_cursor

网友A:
好象不可以change shape的吧??

网友:
我以为他要改鼠标图标的形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可以change shape的吧??

动态铜可以直接CHANGE

大家试下就知道了~   有错还请斧正

楼主:
多谢3,4,已解决问题,4楼提到"有没有执行VOID",此何解呢?不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3楼,4楼,已解决问题,但4楼提到"有没有执行VOID",此何解呢?不明白呢?

对于静态铜 VOID避开

网友(2008-05-22):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是铺的静态铜没有做VOID5059的话SHAPE也不避让的。

在15.2版本我怎么找不到这个void菜单和按钮呢,只有mannual void ->  void element

知到了,就是这个按钮,谢谢

网友:
"2,没试过,不过画的时候可以先选择好层和net。
你可以试下edit,property,添加assignroutelayer,用这个改下"

大家有没有试试这个啊!!!
好像不可以改变层呢???
二楼的同志可以说的更清楚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