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高速数字电路的spice模型创建用什么软件好?

楼主(2008-04-01):
同上! 希望和大家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上! 希望和大家讨论
    搬来沙发等高手回复交流

网友(2008-07-16):
    不知道你指哪方面的SPICE模型,我们日常用到的SPICE模型都是针对IC的,创建这种SPICE model似乎更偏向于一些上游级的软件,做系统的一般不太接触到。

网友(2015-05-20):
引用 网友A:
    搬来沙发等高手回复交流

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分数阶电容和电感?又或者是怎样才能做出来??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