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可以修改铜皮的边么?怎么弄啊?

楼主(2008-04-01):
如题,很早以前用过都忘记了,希望有人来提醒提醒,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

什么意思啊?没有明白

网友B:
po是铺铜外形线on/off间切换
  如果你要修改铜皮边缘,可以这样做:1 右键选择anything.
                                                         2 选择铜皮边缘,拉动即可,或者是点右键,选择不同的选项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是铺铜外形线on/off间切换
  如果你要修改铜皮边缘,可以这样做:1 右键选择anything.
                                                         2 选择铜皮边缘,拉动即可,或者是点右键,选择不同的选项去修改.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是铺铜外形线on/off间切换
  如果你要修改铜皮边缘,可以这样做:1 右键选择anything.
                                                         2 选择铜皮边缘,拉动即可,或者是点右键,选择不同的选项去修改.

ps:
po快捷键实现铺铜时的界面简化on/off

网友:
    想问一下,是铺过铜之后再改吗?还有是不是要改铜皮的话就要那样一点点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