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3A FPGA与DDR2

楼主(2008-04-01):
xilinx公司spartan-3A starter kit的高清晰照片!

DDR2顶层

DDR2顶层

DDR2底层

DDR2底层

网友:
我感觉板子的面积太大了 。

好幸运呀 我都是 小小的 很是烦人

网友:
不过上面的布线 我的学习 。感觉绕线 不如那些DEMO漂亮

网友:
那些电容 里面大的  的钻孔 干什么用的

网友:
一睹专业高精板!

网友A:
大孔是固定散热片的

看了SPARTAN-3~AN的说明,好像只能支持32位的DDR2,而且速度最高不到677,不知是不是?
不过从开发板看可能真是如此。
我说几点个人看法:
1、电阻排列过于僵化,完全可以分成两列,减少占板空间。
2、按照芯片阻抗匹配的设计指导要求,电阻靠近CPU或者内存,这样等长计算会减少一半。

网友:
就挂一片ddr2?

网友(2008-05-02):
引用 网友A:
    看了SPARTAN-3~AN的说明,好像只能支持32位的DDR2,而且速度最高不到677,不知是不是?
不过从开发板看可能真是如此。
我说几点个人看法:
    1、电阻排列过于僵化,完全可以分成两列,减少占板空间。
2、按照芯片阻 ...

电阻分为两列的话布线就麻烦了吧?!

网友(2009-05-15):
    电阻用排阻不是更省空间。

网友(2010-11-19):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