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2的问题,高手请指教。附图!

楼主(2008-04-01):
有个FPGA板子,Xilinx Spartan-3A加Micron DDR2。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51-1-1.html

想自己做板,觉得FPGA与DDR2之间距离太远,想弄得近一点,希望很靠近。是不是缩短走线后,会影响阻抗匹配?请指点。

网友:
最好仿真看看,理论上缩短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的布局布线肯定是经过仿真的,仔细看匹配的电阻基本上是放置在两个芯片的中间.

楼主:
TN6406--TERMINATON FOR POINT-TO-POINT SYSTEMS
对于点对点的系统(不是DIMM的那种情况),是有这么种接法。但是不懂为啥这样接。

楼主:
还有篇文章用Ansoft仿真DDR,发现50欧姆的走线,长度必须大于1英寸,短了不行。
这是由于slew rate的原因。

请问什么是slew rate?

DDR SDRAM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and PCB Design 杂志2005.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篇文章用Ansoft仿真DDR,发现50欧姆的走线,长度必须大于1英寸,短了不行。
这是由于slew rate的原因。

请问什么是slew rate?

压摆率或者回转率(台湾叫法),一般称一些信号沿的爬升和下降斜率为Slew Rate,在输入端添增高速的脉冲后,其输出的部份会产生斜率,该斜率(变化量)即回转率。表示运算放大器在高频下放大振幅电压的能力。

网友(2008-09-28):
DDR2 要求还可以 成功率很高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