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ADS库

楼主(2008-04-01):
我有一个pads的库,PCB的封装(PCB Decal)很多,很详细,但每个元件都没有逻辑封装(CAE Decal),因此没法用.请问各位DX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难道要我一个一个的建立元件类型,这样工作量也太大了些吧!
谢谢!

网友:
我的也没有cae啊 还不是一样用
怀疑你是没有part

网友:
你想在eco中直接调是不行的,要建part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可以在PCB中ECO直接调PCB封装,只是画不了原理图,因为没有逻辑封装,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
我可以在PCB中ECO直接调PCB封装,只是画不了原理图,因为没有逻辑封装,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下.

没有cae封装,直接能调pcb封装,       高手

楼主:
真的,我可没说假话!
也许是有逻辑封装,但不能显示出来而已,因为库不是我做的.

网友:
那99的元件为库能加到PADS中么?怎么弄呢?

网友(2008-05-03):
引用 网友A:
   引用:
引用 楼主:
EDA365专业PCB设计论坛网站|PCB layout设计|高速PCB设计|SI|PI|EMC仿真设计谢谢两位!
我可以在PCB中ECO直接调PCB封装,只是画不了原理图,因为没有逻辑封装,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指点一下.

没有cae封装,直接能调pcb封装,       高手

 看看,连版主都佩服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