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llegro的封装

楼主(2008-04-01):
我是用pads的,没有allegro的库,我把pads的PCB图转成了allegro形式的*.brd ,有没有可能从brd上直接输出一个allegro的封装库呢?
麻烦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但是导出来的库不能直接用,需要编辑更新!

网友:
这里有个帖子,可以参考以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3-1-1.html

楼主:
还有疑问

我导出了一堆*.psm和*.dra的文件,在allegro package里能打开,那么allegro的封装库是散装(汗....)形式的吗?不是像pads是一个*.lib包?而且我看外包画的由于place bound很大(实际外框没有那么大),有很多drc错误,这不会对检查和输出geber有影响吗?

网友A:
有影响!慢慢改吧!!!!

楼主:
可是外包的已经做成板子了,他怎么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慢慢改吧!!!!

C/C 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外包的已经做成板子了,他怎么输出的?

如果不是要求严格,感觉那个place bound也许是随手画的~

要求不严格,影响不大的话,那个DRC一般还是可以忽略的吧~???

楼主:
嗯,好像原来没那么多,可能是我鼓捣出来的..... 我继续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