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T文件系统的疑惑

楼主(2008-04-01):
    附件图片截图于格式化的U盘(FAT16文件系统),在该U盘内存放有一个文件名叫“1”的24位BMP图片
使用的工具见附件中的WINHEX工具,用此工具可以读取磁盘的16进制数据。
    在参照对应文档查看关于系统区,FAT区,文件登记区时存在一些疑问如下:

    【1】 见附件“512字节的系统区.jpg”第一行的D列位置是20那么意思就是每簌32个扇区了?与读取到的貌似有没有对应上?这个32是不是只针对数据区?与系统区与FAT表区无关?
    【2】 见附件“512字节的系统区.jpg”第二行的6列值知道FAT的扇区数是250,从后面的FAT表截图里面可以看到是偏移了250个扇区,但问题是在FAT表的内容不是按照没簌32个扇区来定义的吗?
【3】 见附件“文件登记表.jpg”,所读文件大小是(800*600*24+54*8)/8=1440054(前面的是图片真是数据,后面是54个字节的信息头),换算成16进制是15F936,与第二行最后4个字节符合(最后4个字节代表文件大小),看到里面所标识的起始簌是0002,那意思就是读取附件“FAT表.jpg”中第三个簌项值(其数值是0003)。那问题来了,这个3是已第二个FAT表作为偏移的簌吗?
【4】 文件起始于43000,转为10进制来计算得274432/512=536个扇区,根据前面所读可以知道FAT表共占用500个扇区,从系统区开始到FAT表占的是4个扇区,减去这些数值以后刚好是32个扇区是所谓1个簌的值。但这个与上面的那个0003是如何对应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附件图片截图于格式化的U盘(FAT16文件系统),在该U盘内存放有一个文件名叫“1”的24位BMP图片
使用的工具见附件中的WINHEX工具,用此工具可以读取磁盘的16进制数据。
    在参照对应文档查看关于系统区,FAT区,文件 ...

我眼花了,只能往上顶了,晚上回家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眼花了,只能往上顶了,晚上回家再看。
    用的是这个工具读usb数据的

网友(2008-07-11):
    楼主做过U盘么?以后要多多请教了。
    问下:这个工具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