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下个小程序!

楼主(2008-04-02):
看了映陽科技一片文章《將BMP轉到allegro中.pdf》
文中提到了11022718的小程序rata1_1。
可惜我上不了sourcelink.cadence.com这个网站(用的是破解嘛!)
哪位能把它下载下来造福一下大家啊!
其实也是想看看这个转IPF/PLT的小软件效果到底如何!
谢谢了!

网友:
图片转成allegro.rar (48.67 KB, 下载次数: 109) 用法自已去试下

楼主:
先谢谢版主了,我试了一下,出了个问题,麻烦分析下。
我是用我的一个BMP文件通过画图软件转成单色BMP,然后再新建了一个FORMAT,一切正常。
最后在allegro中调用时出现了一个错误提示:
提示信息为“Promgram has encountered a problem and must exit.The database will be saved(if applicable).Obtain the latest software update from Cadence and if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点击确定后软件就退出了,我用的是16.0,不知道是不是破解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过我用ATUOCAD的DXF图片均是正常的呀!

楼主:
又试了下,现在可以了,呵呵!
出错的那次是放FORMAT过程中用了旋转而已,后面是放好FORMAT后再在板上旋转的,就好了,
估计也不是这个原因吧,具体也说不清楚了!

网友(2008-11-13):
不知道怎么用,哪位教一下

网友:
用將BMP轉到Allegro中有兩種效果,一種是直接看到圖片,一種是反白,請確認要哪一種?

网友:
还能直接看到图片?什么意思?

网友(2009-03-31):
    有誰可以教那個軟體怎麼使用嘛?

网友(2009-05-07):
    这是在Sourselink中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