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拖动元件时如何不连线一起拖动?????????????

楼主(2008-04-02):
在原理图中画好了线路图,我想把其中的一个元件拖出来,但是拖动的过程中元件连着线一起拖动了,我不想那样,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原理图中画好了线路图,我想把其中的一个元件拖出来,但是拖动的过程中元件连着线一起拖动了,我不想那样,应该怎么做呢?

Ctrl+X

网友:
点击相应按钮!

要点击相应按钮的啦!

楼主:
按CTRL+X 剪切?然后再粘贴?这多麻烦,难道就不能用鼠标左键直接不连线拖动?????

要点哪个按钮??? 以前是用AD6的,习惯了鼠标左键直接拖出很方便的

网友:
按住ALT键后,拖动元件

按住ALT键后,拖动元件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下。

ORCAD画原理图还是很容易使用的

楼主:
试了,果然可以,但是我还想再拖回去,拖回原来的位置时却显示一个三角形黄色的感叹号,就不能拖回去了,然后元件就跟着鼠标移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去掉那个感叹号?怎么样再拖回去?感叹号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果然可以,但是我还想再拖回去,拖回原来的位置时却显示一个三角形黄色的感叹号,就不能拖回去了,然后元件就跟着鼠标移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去掉那个感叹号?怎么样再拖回去?感叹号是什么意思呢?

你用的是16.0的吧

工具栏有一个按钮,16.0版本新增的,就是它

楼主:
不是啊,15.7的.没看见有哪个按钮能控制黄色三角形感叹号,它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15.7的.没看见有哪个按钮能控制黄色三角形感叹号,它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红色框里面,我的15.5没有那个功能。
第二副图是16.0的,就是那个Drag connected object按钮。

楼主:
现在好了,果然是那个按钮,按下显示为蓝色时,就不能拖回去了。

谢谢。

网友:
高手啊,那个黄色标志确实很烦人,有的时候在互连线的一端放置一个电阻时都不让放,尤其是复制过来的电阻。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谁能不能解释一下,按了drag connected object会不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竟然说剪切不方便?
哎...

楼主:
按住ALT键后,拖动元件

相对上面这样的操作,剪切当然没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