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缩小放大如何实现用滚轮控制?

楼主(2008-04-02):
大家好!我是一个超级新手,一直以来都用powerpcb画板,现在才开始学习用allegro,但很不习惯,请问高手,ALLEGRO中的缩小放大能用鼠标来控制吗?谢谢!

网友:
    16.0是可以的,以下版本好像不可以,同求吧

网友A:
    放大:点击中键-选取区域起始点,向右上角移动鼠标,到选取区域结束点单击左键。
缩小:类似操作,换向左下角称动鼠标。

网友B:
    也可以定义STROKE  用鼠标控制

网友:
    以前确实很烦,现在用16.0,感觉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定义STROKE  用鼠标控制

定义STROKE  怎么定义?嘿嘿,不好意思,才开始学习,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STROKE  怎么定义?嘿嘿,不好意思,才开始学习,请高手赐教。

    tools/utilities/stroke editor   剩下的应该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点击中键-选取区域起始点,向右上角移动鼠标,到选取区域结束点单击左键。
缩小:类似操作,换向左下角称动鼠标。

结束时点击中间键可以的,我用的是15.5版本.

网友:
    按住ctrl滚

网友(2008-05-19):
    可不可以请楼上的高手详细点说说stroke editor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啊,,谢谢

网友(2009-02-25):
回复 网友C:
就是鼠标的划线命令,习惯后很方便。和Mentor WG 的划线命令有一拼。

网友D(2009-07-16):
    allegro 移动屏幕,总是反者方向,很不习惯.
    比如,我要使我的屏幕向上移,我得按住中间滚轮向下拽,感觉就想用滑轮向上升东西一样. 估计当初软件开发者,思维跟别人不一样.

网友:
还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E:
设计者的思路是按照你的视觉要求,你要看哪儿,就指向哪儿,楼上的是多拐了一道弯。

网友:
1、 在任务栏中输入stroke editor回车
2、出现此图

3、在左边空白处右键画出自己需要缩小的图案,然后在command中输入zoom in---->点击Add添加,如下图

4、同上3,在左边空白处右键画出自己需要放大的图案,然后在command中输入zoom out---->点击Add添加,如下图

5、最后别忘记了保存,然后就可以使用了。

                                                     That's all . Thanks !!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2009-10-19):
还以为是有什么skills修改呢

网友G:
用mouse wheel control 2.01软件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论坛里面有人发过,我前几天看到了,下了个软件就搞的可以滚轮放大缩小了

网友:
可以的啊 按住中键向右上方放大 相反方向缩小

网友:
鼠标划线很方便的

网友(2009-11-30):
需要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allegro 移动屏幕,总是反者方向,很不习惯.
比如,我要使我的屏幕向上移,我得按住中间滚轮向下拽,感觉就想用滑轮向上升东西一样. 估计当初软件开发者,思维跟别人不一样.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这样理解:你面前有一幅画,你想看画的上半部分,是不是要把画向下拉动。鼠标滚轮相当于你的手

网友:
    我已经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过了,怎么还是用不了啊,环境变量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我还是看不明白怎么设置呢,比较笨+_+

网友(2010-01-03):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已开始也不习惯  哈哈

网友(2010-02-24):
    用mouse wheel control 2.01软件 很好用

网友:
    16.0后的都可以了

网友H(2010-07-05):
我已经是按照上面的方法设置过了,怎么还是用不了啊,环境变量不知道怎么改
引用 网友I: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input里面找到no_dragpopup,并勾上。这样鼠标右键就有了stroke的功能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比较好!

网友:
不方便 16.3好像可以,我不确定!

网友(2010-09-18):
回复 网友J:

    好像不行啊

网友K(2010-12-15):
16.3版本放大缩小比PADS方便的不止一点点,简直太方便了,移屏的说法,我觉得的确是思维的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反方向,而是你光标移到哪你就将看到哪(为中心点)何来反方向?莫非其它版本不是这样?

网友:
stroke editor
命令栏里面输入这个来设置

网友:
stroke 真好玩,哈哈谢谢

网友:
按住 Ctrl  用鼠标右键划斜扛可以实现放大和缩小的

网友(2011-01-28):
引用 网友D:
allegro 移动屏幕,总是反者方向,很不习惯.
比如,我要使我的屏幕向上移,我得按住中间滚轮向下拽,感觉就想用 ...

这个基本上用不到,16.3版本直接滚轮放大与缩小的功能来切换要看的位置.

网友:
可以的,在env中添加相应的操作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07):
用mouse wheel control 2.01吧  我正在用 很好的

网友(2011-12-29):
引用 网友H:
在Setup->User Preferences->input里面找到no_dragpopup,并勾上。这样鼠标右键就有了stroke的功能

按照上述说明设置了,怎么还是不好用呢?
保存成的文件应该放在C盘么?具体放在C盘哪个文件夹下呀?

网友(2012-08-21):
语句

#--------------------------------------------------------------------
# MOUSE WHEEL SUPPORT (Windows only)
#   Environment Variables - Note quote variables so they are evaluated
#        at button time not when this file is read.
#   - _wheelcnt variable is set based upon number of detents wheel moved
#        range is -4 to 4 (no 0)
#   - sx1 and sy1 are cursor coordinates when wheel is moved
#
utton values
#   wheel_up:   when wheel is moved up
#   wheel_down: when wheel is moved down
#   wheel:        up/down if either of above 2 buttons are not assigned

网友:
16以下版本可以点鼠标右键斜向上或下(左下右上)可以实现放大缩小!!

网友:
allegro16.5 里,滚动鼠标滚轮就是放大缩小。按住中间滚轮移动鼠标,PCB图就移动,比较方便!

网友L(2013-01-14):
引用 网友K:
16.3版本放大缩小比PADS方便的不止一点点,简直太方便了,移屏的说法,我觉得的确是思维的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 ...

在Altium和PADS中都不是这样的,是以按住鼠标右键,以鼠标当前点为固定点移屏的,这样很自然很科学啊,在Allegro当中为什么不能右键按住移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Altium和PADS中都不是这样的,是以按住鼠标右键,以鼠标当前点为固定点移屏的,这样很自然很科学啊, ...

移屏有方向键啊,板子大的话还是缩放功能来移快得多

网友(2019-03-06):
引用 网友G:
用mouse wheel control 2.01软件就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论坛里面有人发过,我前几天看到了,下了个软件就搞的可 ...

    可不可以给我讲讲

网友(2019-04-28):
引用 网友E:
设计者的思路是按照你的视觉要求,你要看哪儿,就指向哪儿,楼上的是多拐了一道弯。

是的,我反而用的很习惯...新手

网友(2019-08-15):
    16.6的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