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有没有比例设置?

楼主(2008-04-02):
CAPTURE中有没有象protel一样的可以设置版面和原理图符号的比例,例如:将元件符号的尺寸和引脚间距统一缩小10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CAPTURE中有没有象Protel一样的可以设置版面和原理图符号的比例,例如:将元件符号的尺寸和引脚间距统一缩小10倍。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