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ORCAD制作元器件的PIN问题

楼主(2008-04-02):
手动布线的时候,在place pin array里头所有管脚默认的都是从上到下序号逐渐增大,要想放一排PIN让NUM值从下往上增大(即序号从上到下逐渐减小),这个要怎么弄?

另外在放PIN的时候type可以选3 sate,bidirectional 这个想问下一般哪些都是3 state 哪些都是bidirectional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动布线的时候,在place pin array里头所有管脚默认的都是从上到下序号逐渐增大,要想放一排PIN让NUM值从下往上增大(即序号从上到下逐渐减小),这个要怎么弄?

另外在放PIN的时候type可以选3 sate,bidirec ...

logic or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c or Layout?

是在画Schematic原理图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布线的时候,在place pin array里头所有管脚默认的都是从上到下序号逐渐增大,要想放一排PIN让NUM值从下往上增大(即序号从上到下逐渐减小),这个要怎么弄?

另外在放PIN的时候type可以选3 sate,bidirec ...

type有很多,仿真的时候应该需要设置
一般的话选默认的

网友:
从大到小应该不行,3 sate或者bidirectional是芯片引脚的功能,得根据规格书来。

网友:
可以啊,在阵列放置管脚的菜单中将脚脚间距前面加个-号就可以了!

可以啊,在阵列放置管脚的菜单中将脚脚间距前面加个“-”号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能否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
PIN的增量(Increment)改为负数,表示按递减排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