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层与底层地线的过孔一般怎样做出来的啊

楼主(2008-04-02):
高手们
请教一下
一般顶层与底层地履铜间过孔是怎样做出来的?那么多是一个一个的加上的吗?
刚自学入门的,别见笑!

网友:
是一个个地打的,有什么惊奇的吗?

网友:
可以复制啊

楼主:
谢谢!
我一直就用ctrl+v  /  ctrl+c
我以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

网友:
那我也问一下,向你们说的板子过孔是越多越好吗,一般再双层板的是时候我选择越多越好,但是四层板的时候,我就不敢了,怕破坏电源层的铺铜,不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孔越多越好?!
好像不是吧!
孔过于多时
1.影响美观(我的感觉)2.对PCB厂加工增加工作了!
不过四层的小弟还没这方面经验,要高手说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