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个层叠结构

楼主(2008-04-03):
如何解释这里镀铜层上的 Ni(镍)和Au(金)
请高手从PCB工艺角度解释,3Q

网友:
不懂!!友情顶帖!

网友:
应该是为了提高反复焊接的性能吧....路过....

网友A:
金不参与焊接,一般是用来保护镍不被氧化,太薄了起不到作用,太厚了是一种浪费。镍是参与焊接的,经验参数是这样的厚度更有利于焊接.一般制板时金厚0.05-0.10UM,镍厚3-5UM.金手指镀镍金金厚要厚一些,一般为0.25-1.3UM
电镀硬金金厚0.15-3.0UM,这些板也是经常接触探针之类的或是经常被磨擦所以要求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不参与焊接,一般是用来保护镍不被氧化,太薄了起不到作用,太厚了是一种浪费。镍是参与焊接的,经验参数是这样的厚度更有利于焊接.一般制板时金厚0.05-0.10UM,镍厚3-5UM.金手指镀镍金金厚要厚一些,一般 ...

谢谢版主
如果是喷锡板表层的层叠形式是如何的?

锡?
镍?
镀铜
铜箔
FR-4
...
...
...

网友:
喷锡板用不到镍,用的是一种铅锡合金,IPC标准厚度为1-40UM.如基铜为18UM,经过图镀厚完成铜厚能做到1.9MIL左右。
叠板时不用写的这么详细吧。一般你说表面工艺,厂家就按IPC标谁来生产的。因为金板的用途不同,可以写上厚度。喷锡板个人认为没必要写上参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金不参与焊接,一般是用来保护镍不被氧化,太薄了起不到作用,太厚了是一种浪费。镍是参与焊接的,经验参数是这样的厚度更有利于焊接.一般制板时金厚0.05-0.10UM,镍厚3-5UM.金手指镀镍金金厚要厚一些,一般 ...

只是不被氧化用金是不是太浪费了? 还有可能是高速电路中受到趋肤效应的影响,在最外层度金是为了增加导纳吧?
我不太明白,只是个人见解,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不被氧化用金是不是太浪费了? 还有可能是高速电路中受到趋肤效应的影响,在最外层度金是为了增加导纳吧?
我不太明白,只是个人见解,请指教

我也不明白镀金是否是为了增加导纳。表面工艺的选择确实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1、是否是有无铅(ROHS)的要求,如果有,就不能选有铅的喷锡;
2、

成本的考虑,成本从高到低大致依次:沉金、沉银、水金、无铅喷锡、沉锡、有铅喷锡、OSP等;
3、

特殊的需求:如有手指的需要;
4、

可靠性的考虑,比如有的客户认为HAL一次就相当于老化一次,就对可靠性降低了一些;
5、

后续工序工艺和使用的要求,比如混合的表面处理ENIG+OSP,就是考虑在小的焊;接点使用OSP,而按键位置使用ENIG,比如手机产品;
6、

客户对表面处理的理解和内部要求,比如有的客户就对ENIG就没有信心,至少说不足,那么选择就比较少用;
7、

不同产品的选择上差异还来自与设备的能力,比如厚板或太薄的板、太长的板对HAL就不行;厚铜板做水金也不行等等
8、

产品的信号需要,比如考虑损耗的高频产品,选择ENIG、水金的将逐步减少,而更多的选择沉银和沉锡;而背板在国外主流则是选择沉锡等
涉及的因素比较多,不一而足,期待高手进一步补充。

网友:
沉金板只是在不涂阻焊的铜上面有镍和金,焊接时金会熔掉,器件通过锡和镍连接在板上。水金板(整板镀金)工艺在外层所有的铜上面都会有镍和金,焊盘的金在焊接时也会熔掉,但不焊接的部分的金还会存在。看楼主的板层结构该板应该是水金板。

网友(2008-08-20):
最近正查找这方面的资料。
1、水金板的镍层对高频超高频信号有多大影响?
2、这样的话金层兑趋附效应有效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