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I 问题

楼主(2008-04-03):
在用allegro PI 的“SET UP WIZARD”时候 ,到 “DESIGN DEVICE SETUP” 那一步的时候发现 “DEVICE NAME” 没有电容,而我的电路板上在我要仿真的这个层上是有很多电容的。没找到解决办法,在此请教哈,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会不会时我器件属性不对 )

网友(2009-01-13):
我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主要没有建立电容的模型,一种叫做dml的模型

网友:
没有电容模型,如果没有模型库可以尝试自建模型,将电容的C,ESR,ESL参数创建一个spice模型

网友:
cadence专属 espice model

网友(2011-02-18):
这是因为没有模型吗?那如果我要仿的电源平面有十种电容,我只有五种有模型,那在这里指挥有五种电容吗?
怎么可以知道我有哪几个电容没有模型阿

坐等高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