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钻孔图可不可以改小呀?
kxx2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4-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刚弄了下~   它是套用的模版~
不同的单位对应不同的模版~ 其实差不多一样的~

可以去修改里面的参数~

网友:
好像还和钻孔符号和TEXT的大小 中的最大那个有关~

在其参数的最大者的基础上外扩画的表格~

也就是说 钻孔符号和TEXT  应在表格内~

不对的地方还请斧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贴,那个之前也看过好像不怎么好用,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如果字体比符号大~    先看是哪号字~    在去改对应的字体咯~  改完再重新生成     呵呵~

   你贴的那个图~  把字改了~  应该会小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