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强制性赋予网络属性 ?

楼主(2008-04-03):
对于LAYOUT后期加进去的机械孔~  没名没姓的~   怎么给他赋个网络属性 ??

网友A:
机械孔没有网络属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孔没有网络属性吧?

加几个孔~  是没有属性~  现在想让它有属性,比如要把他们都接地~
怎么把地属性加上去??

网友:
Layout不用考虑这么多吧,
让硬件工程师修改一下原理图就好了,多加几个接地的MTG-HOLE

网友:
那是可以的
参照Allegro里面添加元器件的办法
给器件添加网络属性

引用 楼主:

加几个孔~  是没有属性~  现在想让它有属性,比如要把他们都接地~
怎么把地属性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