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建立新元件时有没有原点????????????

楼主(2008-04-03):
orcad原理图库中建立新元件时,是不是像protel那样,必须把元件建在靠近原点的地方??

快速到原点的快捷键是什么?PROTEL的是CTRL+END,ORCAD中有没有呢?

望高手明示?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ORCAD原理图库中建立新元件时,是不是像PROTEL那样,必须把元件建在靠近原点的地方??

快速到原点的快捷键是什么?PROTEL的是CTRL+END,ORCAD中有没有呢?

望高手明示?谢谢了。

没有原点
只有范围,在那个虚线框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我感觉是没有的  前一阵子做的一个项目  我建的原理图符号  都是随便的一个位置的   主管也没有说什么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 呵呵

楼主:
是有个框,感觉在OrCAD里面画元件真的没有PROTEL顺手.

为什么我自建的元件Number号没有办法隐藏呢?应该在哪里设置?

网友:
没有原点,在虚线框范围就可以了,虚线框可以拉伸的。最好把Shape和Type填好,DRC时能用得到。Number号不能隐藏吧,没试过,不过原理图看不到Pin Number很不爽吧。

楼主:
说错了,是管脚name,应该怎么隐藏呢???????????????

网友(2009-04-06):
双击引脚,打开属性对话框你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