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画多层板是先走信号线还是先把电源、地分割好?

楼主(2008-04-03):
第一次画多层板,呵呵,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觉得应该把电源地考虑处理好!

楼主:
不过多层板一般都有单独的电源、地层吧?
布局的时候将相同供电电压的部分放置在一起,电源层铺上相同的电压,
直接打孔过去吧?
可是那样走线还能过得去么?

网友:
一般来说都有专用的电源和地层,但是有些芯片要求比较特殊,需要单独铺地或电源,所以建议顺序就是先做器件摆位,再考虑电源和地,再走线,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调整的,所以要考虑综合因素,不是固定的。

网友:
我加分来的

网友:
我也是刚大致了解电源.地的分割.
看了大家的建议,很受用.
我的板子有地层和电源层.
我就先分割电源,再布线.这样电容电阻直接打孔就好了.